华硕P4S-X无U供电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0):
          此板有点老还是在别处修过的,刚开始还不准备修,手上有片一样的好板扔在废板里准备拆料,准备多报点就把板换给他算了。可是下午实在闲的很没办法就拿出来看看了。

         拿到手上看了下,南北桥供电管动过,U供电IC全换过。是RT9241和RT9602。测量无短路。上负载通电。

         测量内存供电,南北桥电压正常。只有U的电压一点都没有

         看下板就是没U供电了,难怪东西给换的差不多了。仔细看了下RT9241B处还有断线,看图得知是VID4,直接拉了线。

        接着就该测量IC的工作条件了。看了下图

        RT9241B 20PIN应该会有个5V的电压输入。测量板上却只有1.6V的电压,看来应该是供电不足导致RT0241B没正常工作。跑了下通旁边的T06小芝麻管,电压如图

        图中上面标有08的小芝麻管与U33(R2XL)五脚IC相连。而应为1.2V_PG此时也变为了2V。

        T06 B级5.2V端通到旁边472排阻。排阻连接08小芝麻管5V端。
        对照好板上08小芝麻管5V端应为低电平才是。这板却是高电平。对照测量08芝麻管。发现此管开路,直接把好板上的摘过去。再测量RT9241B 20PIN电压变为5V了。测量U供电1.5V

       上真U诊断卡跑C1

      上内存,显卡,接显示器。显示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三遍,好像是08管导通,06管截止,对9214块的20脚供电没有影响,现在08管坏,C极5伏,通过排阻,让06管导通,06管拉低了20脚的供电,从而没有VCORE,按说供电不能被拉低呀,特殊的华硕

是啊,解释不通。我怀疑06是NPN的,但还是解释不通。

网友:
06 和08 的管子应该一个是n道 一个是p道的吧

网友(2012-02-17):
维修就是要细心。楼主给力

网友(2011-04-20):
高手,看以这么多零件动过还有信心搞!我一般就拆件用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问什么C级是低电平呢?

网友:
08的小芝麻管与U33(R2XL)五脚IC相连是怎么相连的啊

网友:
心很细,佩服。问一下楼主,主板修好了蛋还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点评):
看了上面的虽然知道供电不足引起的,但还是两个芝麻管的关系没搞明白,看了这张图才完全明白, 哈哈 理解能力还是有距离啊,再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点评):
天之火a,真明白假明白,真明白麻烦您花点时间上个电路图,十分感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师傅就是师傅,我昨天不在,没看

网友(点评):
别|往|自|己|脸|上|贴|。。。谁|是|你|师|傅|。

网友:
讲的比较详细,有时候就是不能判断什么情况下该为高电平

网友:
很多时候两个三极管都是直接相连,不知472排阻在此有什么特殊用途,请楼主指教。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
学习了。跑DO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2012-02-15):
是啊,cpu没有核心供电还能跑码么?应该是诊断卡的原因。
哪不是跑DO.楼主都说了吗,CPU没有核心供电彼会跑码,检测卡哪个代码是没有复位显示出来的乱码..

网友(2011-04-22):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的学习经验,IC 的图纸很值得收藏

网友:
最起码图纸值得品鉴吧  其他的我没有信心说什么了!

网友:
图纸图纸你 万岁

网友:
蛋疼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如果你挨了一拳,想一下,打在哪里你会最疼?

网友(点评):
真是蛋疼

网友:
是么,蛋疼是啥意思哦。

网友(点评):
从你的头像上来看,这辈子你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她得下辈子了看看行不行了

网友(点评):
他的头像是什么啊,我怎么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呢

网友:
值得收藏啊,借鉴

网友:
你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嘛

网友:
加了好多分哦

网友(点评):
不要羡慕他 等再自己技术好了 分比他高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图纸也能画出来

网友:
注意细节,图片万岁!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直都知道怎么去维修,可真自己开始弄的时候反而老是会出错,忘记这儿忘记那儿的,哎……还是得重新认为一下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那个08的是个什么管啊

网友:
有图有文字,确实不错。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够细腻。不是很明了。IC的图纸还行。值得收藏下。将来做个参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要能像楼主这么好的基础就好了,分析的好透彻。佩服。。。。。另外想请教楼主这些图纸能上哪找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baidu去搜下,只知道一个网站 WWW.ICPDF.COM

网友:
写得不错,又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主,你只修主板吗?

网友:
06应该是导通的吧

网友:
回帖加分.网址保存

网友:
看帖加分,网址收藏

网友(2011-05-28):
哎,窝囊啊,看的不是很明白,超级菜鸟看不懂

网友(点评):
我也菜,但我还不算超级菜,我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