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分析笔记本主板EF6电路维修过程

楼主(2011-04-20):
今天接了台猓板 板号是广达EF6 拿到手之前同行说这板给动过 而且板上还帖了张纸写分组供电IC上一个烧一个,我认真目检发现分组供电的下管没装,( D极和GS)上管装反 迅速找了MOS管装上 把装反的MOS管装正确,通电后烧IC已解决!发现电流停留在0.30A,量CPU供电已经有1.08V正常 代表供电基本正常!注意:要上真U才不掉电保护 !必须找测试点,本人喜欢逆向思维,先查-供电正常后:复位------PG-----时钟
打开图纸找复位点 检查是否正常

图纸CPURST#信号已经找到 位置R105 54.9欧)打开点位图找到板位置:
很明显在CPU座旁边 R105电阻一端有1.08V 一端0.1V说明没有CPU复位
继续查CPUPWRGD
CPUPWRGD位置在R297上拉电阻:打开点位图
测量发现还是没CPUPWRGD 电压,没关系在继续查呵呵!查之前先把时序在脑海里理一理:有CPU核心供电正常后发出CLK_EN#给时钟IC作为开启信号和IMVP_PWG分别通知南桥和北桥好信号,南桥收到了IMVP_PWG 前提南桥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后发出CPUPWRGD CPUPLTRST# 南桥发出到北桥, ECIDE 等设备
CPURST# 南桥发出到北桥,北桥发送到CPU CPU复位收到时序完成
开始工作BIOSPOST程序。到此为止思路清晰多了继续往下查:CPU核心供电芯片的引脚找到CLK_EN#给时钟IC作为开启信号和IMVP_PWG给南北桥信号:

检查38脚时钟CLK_EN#信号为低电平说明时钟已开启正常,(经过检查时钟周围的电阻已经有波形)
发现37IMVP_PWG信号给南北桥不正常才1.9V(正常电压应该3VPR33电阻阻值正常 目标投向C570电容打开点位

找到C570取掉测试后,电压马上有3V,说明了电容微短给拉低。感觉是这里出了问题,换好电容后直接上电测试,熟悉已久的电流往上飚升-------到此修复!!!

991.6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4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151.2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3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思路好,图纸也好.点位图更好. 天时地利人和.保你发大财

网友:
写的不错,申请加精

网友:
这个真是很复杂同行搞过的就是难修

网友:
  时序很好  文章写得不错

网友:
cpupwg是南桥发给CPU的吗   做什么用

网友:
思路很清晰,所以修板了解时序是很重要的

网友:
所有主板都有IMVP_PWG这个信号吗?

网友:
为什么我下的pdf打不以vcore电路部分

网友:
厉害,楼主你的思维真的很让人佩服。我把你的贴收藏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顶一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 思路清晰。

网友:
一篇很好的学习材料。。楼主以后要多发点这方面的帖子哈!!

网友:
逆向思维,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思路明确,分析的鞭辟如理

网友:
真是不错呀。分析的头头是道呀。学习了,

网友:
修到电容级的就是比芯片级的就好看一些

网友:
这板应该是好几修了吧,厉害啊。

网友:
獲益良多。。。。

网友:
厉害  我快忘了

网友:
真的很经典

网友:
主板都有有这个信号,IMVP—PWG

网友:
又复了一遍时序,楼主好样的.PG的表示还真多,学习了.

网友:
逆向思维可以节约检测时间,我修板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经验老道 今天没分了 不然要加10分的

网友:
分析实在是太到位了,谢谢分享

网友:
向楼主学习。分析的相当细致,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修机器时序得理清啊

网友:
思路清晰,功底很深

网友:
时序分析的不错。

网友:
帅,超清晰的思路

网友:
这几天修得头有点晕,,借楼主的思维,我也理下我的时序,,
VCORE
CLE_EN           核心供电IC   TO    CLOCK
IMVP_PG          核心供电IC   TO    EC,北桥
ECPWROK            EC           TO    南桥
PLTRST               南桥      TO     北桥,PCIE,各设备,
CPUPWROK        南桥      TO     CPU
CPURST              北桥      TO     CPU
BIOS 读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图纸的还是好查,没图的就太难修了。

网友:
到现在还有好多时序搞不清楚,一头雾水修的时候很模糊

网友:
老师,学习了, 维修思路清晰,向高手学习

网友:
经典 佩服  以后有问题能向你请教吗

网友:
     LZ强悍   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点位图用什么软件看啊呀 谢谢

网友:
维修高手,电路分析能力强!

网友:
我认为是CPU在电压好以后芯 片会发出CPUPG给ICH,然后ICH会发出平台复位PLTRST#,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厉害  ,高手中的高手,看了你的文章受益匪浅

网友:
不错,我是新人看不懂,不过我会努力的。

网友:
有了图纸和点位 修起来方便 看你的经验分享也舒服多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BoardView1.3点位图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告诉我

网友:
这真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网友:
高手 真的好崇拜你 啊 太厉害了

网友:
分析恰当 合适 鼓掌支持

网友:
一个字。好!!!!!!!!!!!

网友:
   很尊崇把维修经验拿出来一起分享的人

网友:
嗯  。挺好的 。     受益匪浅 。

网友:
胡哥 果然还是牛B哈 呵呵 又学习了

网友:
胡哥今晚请你包一夜,告诉我修板秘诀

网友:
这就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问题你都找到了,你很成功。

网友(2011-05-31):
分析的很好,一步一步来,很有头绪

网友(2011-10-28):
这算是 通病了,我也按楼主的思路搞定了一台同意问题的机子!神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