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00GT无GPU和显存供电

楼主(2011-04-20):
接到一块双敏9400GT无GPU和显存供电的显卡,PWM管理芯片是RT9259A,测试1脚BOOT  12V  ,   8脚VCC  12V  ,  9脚VREF  0.71V  ,   10脚OCSET  0.79V  ,其他脚均无电压。MOS管无短路,更换GPU和显存供电RT9259A无果,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第五角好像也是一个工作条件,看下跑下五脚线路看看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场馆瞬间可有波形,有的话就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芯片换过了,怎么修,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