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22寸VW222U液晶MCU 或者屏M220SP01 V.0 PDF

楼主(2011-04-20):
华硕22寸液晶 开机提示enter and right to burn in off 屏幕颜色不停变换 开关键有效 其他键无效 怀疑MCU坏 求个MCU
因为屏电路和驱动板是一体的 无法用通用驱动板测试 程序为RTD2549 +RTD2120L
屏型号为 M220SP01 V.0。。。。。。。。

网友:
顶下 别沉了....

网友:
这种RTD方案程序读不出来, 售后才有, 不插信号线提示什么?

网友:
你更换后还是需要刷写程序的嘛
像这种的MCU程序 一般读不出来 找售后部门的看看

网友:
同时按确认键和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