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检查

楼主(2011-04-20):
第一次测量集电极和发射极显示600左右,调换表笔后显示无穷大 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赐教 谢谢
原因

网友:
三极管是半导体材料,是有正负极方向的,测反的话,电流就不通。所以会显示无穷大。

网友A:
lqf336
的帖子
集电极和发射极不都是一样的吗(都是N或都是P)?表笔正反测的结果应该一样的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万用表测的。如果是用指针的万用表的10k档,测量结果就有这种可能。还有一种就是你测量的是管子里有保护二极管的,它并联在管子的集电极和发射结上。

网友:
你在百度上搜下PN结,仔细看下,看会,看懂后你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