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灯炮修电源的疑问

楼主(2011-04-20):
自制了一个插座,打算在插座火线处串一个100W的灯炮,以后修好了电源(在不确定是否修好的情况下)再接上保险,最后再在保险后接自制的插座,用这种方法听说可以保护元件,现在一个新的问题,我的插座是那种带灯和开关的那种,用这种方法串的灯炮安全吗,能起到保险的作用吗?插座上的指示灯会爆掉吗?本人很菜,高手不要见笑,望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我就搞了2根电线,一个灯头(装灯泡用的),一个40W的灯泡,就这样。
需要的时候,把电线的2头,焊到电源的保险的两头上,就OK了(当然,保险管是要拿下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不需要的时候那两根电线放在什么地方?不是很危险吗?

网友:
老大,不会吧,这样你都想不进去啊。
一根线,两个头。灯头这里,用掉了1个头,另一个头就焊在PCB板上。
如果你已经测试完了,当然得把这线头给焊下来。都焊下来了,还有什么危险的?

网友:
海参其实是两个线  组成回路吧     你说的一根其实是两根拧成一股了

网友:
我修电源,修CRT什么的,从不用灯泡。其实你用指针表量下阻值,基本可以知道可不可以通电的了。

网友:
LZ以为是接到220V上面然后接到电源上面,你理解错误了。灯只串在电源里面。

网友:
灯泡是串在电路中的,保险得去掉,要不然你串灯炮还有什么意义,串灯炮就是测量后级是否有短路部分,如果通电后灯泡一直非常亮,就证明保险的两端是相通的,也就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断定可不可以通电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能不吝赐教吗?就是在上电之前,可以测量到有无短路,有无炸保险的可能。是不是测量输入断阻值呢?

网友(点评):
我修ATX时,如果火线零线间电阻(用指针表1K档),能达到200K,通电一般就不会炸这炸那的了。

网友:
把开关和灯泡并联 在串联在保险处  维修时关闭开关  电路修正常了 在接通开关  很方便的

网友(点评):
好办法,实用方便,我也去改一个

网友:
灯泡串在回路中起保险和指示作用,如果后面短路,灯泡承受全电压220V,灯泡最亮。不会爆炸。

网友:
为了有个平和安宁的环境,还是串上一灯泡再修吧!!

网友:
今天忘记串灯泡了,炸得一蹋糊涂,用电总开关也跳闸了,把路人都吓得半死!拆开一看,一个5A的保险安然无恙!!

网友:
这样接线可行吗?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点评):
这个图不太对吧?那个虚线是个什么线?如果是零线,合上开关,电源没法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提点,虚线表示回路,我想带指示灯的插座会不会是这样的,看看这样接法对不对,谢谢

网友:
这样 串接在保险管两端吧。

网友:
不利技术提高。
串灯泡只是降压,
如果电源输入是220的,电压低了不能正常工作,还是找不到哪里坏了。
如果电源输入是110/220通用的,该炸时还得炸。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0W灯泡已经串在左边那里了,右边那个是保险,当RL负载短路时,灯泡就亮,正常不短路时灯泡不会亮,现在想求证这种接法的可行性

网友:
沿着保险丝的那条线,就可以

网友:
chenluailin
的帖子
是第二张图那个吗,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回路吗?

网友:
串个灯泡不需要什么回路了,接上灯泡空载运行1分钟,没问题的话,就上保险丝,在加负载运行,基本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我做了一个灯泡的串联插座,这样更方便

网友:
保险丝的两头焊上就OK

网友:
把开关和灯泡并联,在串联在保险处 维修时关闭开关。 电路修正常了 在接通开关 很方便又安全。
wanghnl
“把开关和灯泡并联”不对吧,应该是将开关和灯泡连接在一起,通过开关接通或关闭电源。

网友(2011-06-03):
刘恒毅
引用别人的经验,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的,这个问题是你分析出来的吗?

网友(2011-04-28):
我也是这样做的,做了一个灯泡和开关串联的插座,就是修好电源后那个保险丝是装还是直接连一线?我想装保险和连一根线是一样的,如果后级有短路,就相当于在220V两端接了一个灯泡,一个灯泡的电流不会超过1A吧,所以我认为直接接保险是没问题的.我自己想当然的,呵呵,不对的欢迎指正!

网友:
我修电源,修CRT什么的,从不用灯泡。其实你用指针表量下阻值,基本可以知道可不可以通电的了.老王不卖瓜说的这句话很好,大家不妨试试看,多了自然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网友:
用灯泡替换保险,为什么灯会很亮?
这个时候用万用表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
石头王国
的帖子
灯泡接在220V保险处,当电路有短路时,灯泡发光成为负载,不会烧电路了。

网友:
串灯泡保险吗? 灯泡会不会爆啊
学习学习再学习
灯泡怎么会爆呢,你要是串低压的灯泡如果电路短路那肯定烧了,你用220V的灯泡,如果有短路灯泡也只是正常发光罢了。

网友:
忍不住要灌水了....接保险两端不知道哪里不方便了...
名字可以这么长
如果你一天要修30~40个的话,你就知道哪里不方便了。

网友:
60瓦的就足够了

网友:
真的可行吗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是将灯泡与开关并联就行了,维修时将开关断开电流流过灯泡过负载,修好后将开关闭合电流直接流过负载,

网友:
t3927
的帖子
恩 哪天试试

网友E:
这样改造好插座后修电源时可以在电源里面把坏保险管 换上新的在维修

网友:
我对交流电一直有很深的阴影,跟兄弟们学习下了。

网友:
不是国宝的熊猫
的帖子
你一天有这么多电源修?修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灯泡假负载哦

网友:
我发现灯泡功率太大了起不了保护作用。60W合适了。100W太大,电阻照样会烧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发现一个怪现像哦,开关开了之后,插座L和N间有220V电压正常,关了开关后再量L和N ,有50多V电压

网友:
听大家所说的还不错啊。很想试试,可是有点后怕啊。

网友:
灯泡爆一般不可能,就算电压过高也只是烧断灯丝嘛,因为输出电压不会一下子就很高,有电容滤波总有个电压升高的过程。

网友(2011-05-28):
回复 网友B:

你是老手当然啦``但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呀!防范于未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是不行的,测量着阻值正常,但后继仍有短路,比如进水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造好插座后修电源时可以在电源里面把坏保险管 换上新的在维修

这办法很好我也是这样做的,值得推荐。串接了灯泡最起码也不会吓一跳。

网友:
想法不错,但修什么部位传灯泡还看具体情况

网友:
找一条电源线,剪开一条线,把开关和灯泡并联 , 维修时关闭开关 ,让灯泡串在电路里, 电路修正常了 在接通开关  ,哪要什么插板,比焊来焊去方便多了。以前厂里干维修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串个灯光,修电源还是不错的,碰到短路灯光一闪就过去了。不会出现爆零件的悲剧。我正在用,很好

网友:
好方法…………!此方法一直用,

网友:
我觉得拿个鳄鱼嘴直接加上就行

网友:
不错的好办法

网友:
串了灯泡有些电源也是照炸不误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用灯泡代替保险丝。

网友:
嗯,又学习一招,看完贴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