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06 作系统掉电

楼主(2011-04-20):
三星 X06 作系统掉电 硬盘没问题
掉电

网友:
看下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这种情况,都是由北桥虚焊引起的,直接加焊北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散风系统处理下 不行只能北桥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CPU风扇没有弄好,把CPU散热搞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