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39点不亮显示器

楼主(2011-04-20):
复位正常 就是跑到39就停了 现在没有工具 本人感觉是南桥出问题了 不知道对不对 朋友们帮忙看下

网友:
修复过39是内存座子,换个就行了

网友:
北桥空焊或者坏了

网友:
北桥 或者内存这块重点查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不一定啊。可能内存亦不一定啊

网友(2013-11-25):
BIOS也有可能   39应该是BIOS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