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原装系统中的隐藏分区

楼主(2011-04-20):
今天收到一台索尼的本子,客户本想把原装WIN7改装XP,结果把原系统格了再装XP却装不进去,于是送来求助。本人将其硬盘重分区装XP还是不行,上网查找相关信息:磁盘中有一个原系统的引导分区为隐藏分区,上面也没介绍如何找到该隐藏分区并格式化,无奈之下来此求助各位高人,望能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找到了讲解下

网友:
用分区工具都能找到。

网友:
用分区工具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1) 、启动到Windows 7,运行具有管理员权限的CMD.exe,然后输入:
diskpart     //运行磁盘管理程序
sel disk 0    //选择0号驱动器
list vol       //显示卷标清单
sel vol 0   //选择最前的分区(0号分区)
inactive    //设为非活动分区
sel vol 1   //选择1号分区(即 C盘)
active     //设为活动分区
2) 、退出diskpart之后,继续在CMD.exe输入下列命令:
C:\windows\system32\bcdboot.exe C:\windows /s C:     //将引导文件复制到C盘
当屏幕提示你操作成功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删除这个隐藏分区了,下次开机,你的系统就会从C盘直接启动而不需要这个隐藏分区了。
不过还是建议一般用户不要这样去做,微软采取这样的做法也是处于保护引导文件的安全的考虑,另外也与Bitlocker加密有关。Bitlocker加密需要硬件TPM的支持,普通用户用不上,但是引导文件的安全是大家都需要的。

如果已经无法启动,可以挂到其它WINDOWS 7下,不过先择DISK 0或者用DM进行磁盘清零,运行一会后退出,再重新分区即可

网友:
我记得好像用win7或者win2008光盘引导启动以后,把所有分区都删除,然后再用xp盘启动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
DM清零,重新分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仁兄的妙语点拨!

网友:
PM工具可以看到隐藏分区,然后把隐藏分区设置为显示,即可看到隐藏分区内容了。

网友:
一般都是重新分区 重装系统~~

网友:
diskgen不就行么- -

网友:
用dm重新分区。

网友:
用优盘启动盘分区医生更改!

网友:
用WINHEX软件把引导区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
diskgen能直接看到隐藏分区,不要删除,把C盘设置为活动,隐藏分区设置为非活动就可以直接C盘引导了,留着隐藏分区以后用户需要还可以恢复原系统

网友:
15楼说的真不错,应该这样操作的。

网友:
你用spfdisk.exe分区软件重新分区,就可以解决了,操作之前告诉客户,硬盘资料将全部丢失,令其自行作好备份。以免有不必要的纠纷。

网友:
spfdisk.exe分区软件重新分区,就可以解决了,操作之前告诉客户

网友:
用PM分区啊。用个DOS工具箱里面的分区工具也可以找到的啊

网友:
我一般是进PE。再用DHSKMAN。删掉重分的。

网友:
用diskgen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用分区工具或者其他分区工具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装电脑系统了有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