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上网本无工作

楼主(2011-04-21):
开机电压3点多4点多5点多  手按CPU 很烫
CPU供电中的有个4712的管短路了,拿下测有是正常的,郁闷
不知道是供电芯片坏了还是什么?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是由于供电芯片控制场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所以在电路中测才会出现场管路的假象,这是数字供电电路对后继电路的一种保护作用:当场管与CPU之间的稳压二极管滤波电容等等元器件被击穿时,这段电路就接地短路,此时电源管理芯片的外接电感反馈输入端会接收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接着芯片内部的脉冲输出控制模块便控制高端管截止低端管导通(此时该管D。S极导通接地),从而对整个后继电路起到保护作用。检测时须先确定芯片是正常的,然后再来检测电源管理芯片到CPU之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