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烧坏板 郁闷!

楼主(2011-04-21):
今天给一太上网本 换张屏幕 居然把板给烧坏了 连开机电流都没有了!
郁闷的要死!
求高人指点 换屏怎么样才不烧板跟屏
屏幕

网友:
新手就要注意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应该是保险烧了,或者2极管什么的,应该在屏接口那边的,运气不好烧到显卡

网友:
你应该先解决板子上的供电保护电路中的故障,然后再装屏,不然再装屏还会烧的

网友:
顺着屏接口的供电查一查吧

网友:
不会是带电操作吧,要不,怎么会烧主板呢?

网友:
LZ你换屏的时候没取笔记本电池吧

网友:
怎么会烧主板呢,要是屏线短路的话,早都该给主板烧了,不会说没有取电池吧

网友:
有时可能粗心没取下电池

网友:
是屏不合适吧?怎么会烧了主板呢?我们经常带电池换屏怎么没事,肯定有不合适的地方?是不是你换完之后试机子的时候用的适配器电压高了什么的?

网友:
我也烧的了一块,我感觉应该是静电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