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水华硕Eee PC1001PXD 修复后不认硬盘

楼主(2011-04-21):
早些天接了一台进水华硕Eee PC1001PXD ,在别家拆机看过说没有芯片没修,拿到我这里来,拆开看看,时钟芯片烧开一个洞,芯片型号有几个字母只看到一部分了,上论坛查了一下没有图纸(那位大哥有图纸的分享一下),后来在淘宝上搜了一个芯片后几个字母查到了芯片型号是9LPRS427CGLF 。时钟芯片的供电保险已经烧开了,拆掉后测没有3V  5V再查公共点没有电压,再查充电IC(MB39A132)供电1脚有19V电压,4脚有3V左右电压,5脚只有0.2V,不正常,再查21脚没参考电压,对21脚打阻值正常,心想充电IC挂了,再查了下其它的大电感阻值正常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报价客户说修,订芯片,考虑到时钟芯片烧得那么厉害充电IC也挂了,会不会3V  5V芯片也挂了,一起发了
       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了充电IC,公共点有19V了,但3V5V还是没有,换了芯片还没有,但这时有0.4A电流,而且可调电源有过流的哒哒声,这下坏了,可能IC没焊好,再打了一下5V电感阻值只有20了,不会把后给打坏了吧,把5V的断点断开,是后面短路了,先不管了,先把3V5V搞好再算,搞好很久才把IC焊好,这个TMD真难焊,焊盘设计复明太小了,好了,3V5V出来 了,5V的负载短路了,烧机吧结果烧出来是CG82NM10挂了,现在INTEL也用单桥了,上BGA拆了下来,打5V阻值还是有点低,再烧,找到一个代号为DJ-CH芯片也坏了,查了一下是RT88202A,拆了阻值正常,再发货,今天到货装好上去上电亮机了,心想这个好了,上硬盘但怎么没有系统的呢,是不是硬盘没有装系统呢,进BIOS是检不到硬盘,没办法只能再查了,硬盘3.3V 5V正常,再查四条数据线,到偶合电容一端没断线,电容也没有漏电,电容另一端阻值都正常,不管那么多了,在料板上SATA接口上把4个电容全换过来,但还是一样检不到硬盘,这时留言到硬盘没转,上论坛查了一下,看到无边老师说只有修好数据线硬盘就会转的,但数据线没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问题了,大家指点一下看,谢谢

网友:
直接换掉EC,

网友:
硬盘时钟。南桥串口模块的时钟查了没有?  LZ请问DJ-CH你是怎么查到的?有对照表吗?

网友:
是不是硬盘也挂了?还是BGA没做好?

网友:
硬盘供电正常吗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看帖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跟EC有大关系吗?能不能详细解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正常的,都测过了,用的是3B 5B电压

网友:
南桥也得换掉

网友:
换cg82nm10,南北桥2IN1这个管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