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笔记本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1-04-21):
笔记本
的 个模块工作电压是多少如何测量啊?
像CPU工作电压 南桥 北桥 待机 显卡 等等。
请高人指点迷津
笔记本

网友:
一表笔接地 另一个去量就是了 CPU量旁边的大电感 北桥 显卡 我一般直接量芯片上的电容

网友:
基地好像有学习资料,张口就要,何不如自己动手!

网友:
这个貌似一个系统浩大的工程,需要学习专业的知识,恐怕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啊!建议楼主到专业培训机构学习一下,比如基地的远程和实地培训,应该能解除你的困惑,在没有系统学习之前,莫要自己动手测量,以免造成故障扩大化,因为笔记本不同于一般的电器!

网友:
关键测试点。这个要系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