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突发奇想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1-04-21):
刚才看帖子突发奇想的一个想法说出来。。。对不对大家给点意见
       修主板的供电的时候想我这样的菜鸟很多时候不知道那个是那个的供电。。。那就上假负载。。量每一个mos管的s级。。如果那个没有电压。。就在上真u。。在测量那个mso管的s级。。还没有电压的话。。估计就是坏了。。 呵呵。。当然得在能开机的情况下。。这样就算最开始没有基础的新手也可以修些简单的板子。。当然最后还是要去从头学习的。这只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网友(点评):
你几风枪把那些有关系的芯片全部吹掉。全部换好的上去不就完了。

网友(点评):
非常同意道长的做法,一张板子才多少钱呀,什么东西都要讲个理论,不觉的很累吗?

网友:
你这种方法就是判断CPU有没有供电了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测每个MOS管的好坏?

网友:
还得要知道,每个位置电压是多少,也不一定所有的都是无电压,也有是电压低或高的导致的啊

网友:
哪有这么多简单的问题都让你遇到,,,,

网友:
思路不对,  有的板子上假负载有电压有的没电压,

网友:
楼主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哪有人还不知道测供电在那里测的?也不是刚学几天的

网友: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主板的电压都是有测试点的,那里没有修那里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所以然

网友:
LZ估计是天马行空的想过了。这么牛的招式都出来了。

网友:
学习来了,可以试试看吧

网友:
用这种方法好像还是无法分清哪个是哪个的电压呀?

网友:
没看清楚。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的!按照楼主这样说   那知道那一个没有MOS管没工作!你再换上去他还是不工作呢?
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自己再说什么

网友:
下管的s极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2011-05-27):
你说的估计坏了是指什么?

网友:
有的板子上假负载有电压有的没电压  思路有些乱

网友:
楼主发神经你们也别跟着他发啊

网友:
照你这么说。要是内存电压都没有照成U没电压,那你就是猛修U那边的咯!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嘛意思。

网友:
还真没领会这个突发奇想的意思...呵呵...
下次表达清楚...

网友:
有点误导哦,如果楼主了解了PWM供电,就不会说量S极没电就有问题,PWM的下管S极还接地呢。。。你怎么弄也弄不出电压来的。还是多学学吧。

网友:
S极接地的没电压

网友:
费解,楼主的想表达什么!?很难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法很奇特,新手可以试试看

网友:
呵呵。。。。还是要对症下药才行啊

网友:
不懂 太乱了

网友:
不且实际啊

网友:
楼主不知所谓。。。还是从基础学起吧。。。修主板理论知识要过硬。。没理论的修是盲目的修。。。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没听懂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看半天不知道那一点想法是什么?

网友:
奇思妙想,不可。

网友:
晕,浪费时间和芯片啊

网友:
发现这里的菜 很会搞嘿嘿。唉简直就是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