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开机(更新)

楼主(2011-04-21):
,前面修的技嘉不开机的板子:晶振1.9V的,现在能开机了,,但现在开机自动进CMOS,,CMOS时间能保存,恢复出厂也没用。。。待解决
不开机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有问题或者电路CMOS有问题,虚汗 电容漏电之类的 再就是BIOS了

网友:
怎么修开机的呀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清一下cmos 或者bios里面可以调的。

网友:
刷BIOS,换CMOS电池

网友:
还有说重装系统的??

网友:
楼上的:重装系统是没有的
看下小电池是否有2.7V以上电压
跳线帽是否有2.7V以上电压
晶振是否有波形

网友:
刷一下BIOS程序 试试

网友:
查CMOS供电,重刷BIOS

网友:
刷BIOS,没解决,重装系统就别说了,开机自动进bios。。

网友:
如果不行可以尝试刷BIOS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吧,技嘉的板子内存不过就自动进BIOS

网友:
跳线或cmos电路的事

网友:
电池是否有2.7V以上电压 跳线帽是否有2.7V以上电压
晶振是否有波形 要就是先考虑换bios本体 还不行的话可能是南桥里面的模块坏了

网友:
先测试一下电池 是不是有3.0V电压,若没有了,换电池,
重刷bios 或你的biosl中有的设置项没有调对,也有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