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有内置无线网卡接口可以加一个内置无线网卡吗吗 ?

楼主(2011-04-21):
笔记本没有内置无线网卡接口可以加一个内置无线网卡吗吗 ?  直接焊在USB上行吗?

网友:
不行,如果直接焊一个USB只能识别一个设备,再插别的会死机

网友:
那谁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机器里接一个HUB   改造一个 USB的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