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R41电阻的替换

楼主(2011-04-21):
正常一端为5.12V,另一端待机为.075V 开机为3.3V ,这是从一个好板上量出来的。
这个两端都为5.12V 问下用多大的电阻进行替换啊。
这个是接PCIRSTIN#,它是什么做用呢?

网友:
量一下电阻的阻值就是啦,你这个应该是 这个电阻的后级断路了,没有负载了,电压就升上来了,跟阻值无关,因为没有电流了,所以两端的电压都一样了!

网友:
我在好板上量了,也换了一个,可是还是一样的。

网友:
按版主的说法发,好像不是电阻坏了,还要查查其它元件

网友:
后级断路了,兄弟

网友:
这个问题真还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
查后级啊  电阻只要阻值正常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断线了啊

网友:
线没有发现断啊,这个5V电压是由紫色5V连到8718F-S的67脚,再连到ER41,再到91脚PCIRSTIN#,如果断线的话,可能是在I/O的下面。

网友:
不是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