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开机黑屏

楼主(2011-04-21):
高压包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找对代换型号.9971两个场管是好的,求助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换块通用高压板吧,也不贵的,电源板坏了一般不会坏一两个部件,修好了还会爆,不划算的,不如换个高压板来的安勉

网友:
直接更换通用板比较合适,呵呵

网友:
怎么个黑屏法,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开机就黑屏,没有任何显示!指示灯亮了

网友:
怎么改?这块电源板的输出是二十多伏和五伏

网友(点评):
一般LCD高压板上是12V供电,你说这板是20几V,你可再细测一下确定是二十几V 。后才好办。一般不应该是二十几V。

网友:
12v看一看,是不是稳定,如果不稳定,把12v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不是不稳定 是没有12V,输出的是二十多V和5V

网友:
对楼上的说的对先把12V的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
灯管是否有问题?
应该重点检查高压板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二十多V?
有这么高的电压吗?好象三星大部分都12到18左右的电压。

网友:
可能代换的有问题吧,这个机器高压包故障很高,,

网友:
首先,你说的黑屏是不是灯管不亮?还是说不显示?如果这你都分不出来,那你就送维修店把。如果是灯管不亮,那就好办了,直接改个通用高压板。不会改?通用高压板三条线就可以亮的了,供电一般12V-19V都可以用,没有这个电压?搞个12V的适配器拆掉装进去,就有12V了嘿嘿,地线OND   灯管开启信号ON/OFF,把这三条线找出来,接到高压板上,就OK了。如果不显示,那问题就比较多方面了,首先看待机电压,待机电压正常了,就修驱动板。粗浅的说了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换了吧,到时别没省到钱还找麻烦

网友:
灯管没得问题!我也纳闷!  高压部分的电容耐压值一般都是25V或35V !这个板子的电容耐压值是50V,输出二十多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没有不稳定!  通用高压板上的电容耐压值是25V!我直接把25V换个50V的耐压值的电容上去!不知道这个想法行不?高手们说说

网友:
到高压部分电压只有19V了

网友:
灯管没问题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了25V换成50V 可以不会有危害

网友:
是我发帖不清楚!不好意思!是没有点亮灯管,我们这就是维修店,只是我还是学徒而已!还有你说的OND该是GND -地线! 也有四条线的! 还要个亮度调节!

网友:
我很明确的知道这是高压包的问题!  但是没有同型号的高压包或者可以代换的也没有!我很不喜欢改高压板!除非客服要得急,我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