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报错

楼主(2011-04-21):
我这个PC-3000  早先还好好的,在用的过程中,机子重起后  出玩的报错

大家有人知道,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么?系统都重做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卡没有接触好,或者COM线没插好,或者COM口设置错误...COM1你要调整好...
多试几下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个PC-3000  PCI卡进系统PC-3000 就可以用了,   就是那个PC-3000 PCI卡坏了看来只有重新在买一个PC-3000了

网友(点评):
还不能肯定是卡坏,多试几次,这个是接触不好的多...

网友:
好像是卡接触不好吧。。。。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看出错的提示,应该是卡有故障.

PC3000内核初始化错误.
主板初始化
设备初始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