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ET-0026-B花屏

楼主(2011-04-21):
拿到一台BENQ ET-0026-B花屏,先拆机直接想到可能是屏线问题,用擦子擦了下还是不行,接着换了一条屏线结果也一样!最后加焊了下主控芯片还是老样子!如图:
求高手说说问题原因所在的详情
芯片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但最好用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屏坏了,你换个码片试试

网友:
先刷下驱动试试。或者用通用驱动板去点下屏,先别急着下定论是屏问题,很多次遇到屏的问现象,但很多次都不是。

网友:
请问楼主,拨掉信号线,会不会花屏呢。。我遇到跟你的花屏很象啊。。我拨掉信号线就不会花,,最后刷了24C08就好了。。。。

网友:
我换了通用驱动板试,屏没有问题!干脆改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改好了 发下经验

网友:
改个2621不就可以了多省事情。

网友:
屏线有没有排除

网友:
改个板很快的,又稳定。

网友:
拔了信号线不会花!我也刷了个程序! 好了! 谢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我换过驱动板好的!

网友:
我这个是程序问题!刷个就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 换整套的 解码板 跟高压条, 先测试是不是屏的问题, 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