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0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1):
康柏CQ40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板号:LA-4114P
同行送来的机器,据说查了一天,还加焊过北桥但没有着落就送来了。
目测主板还行,AMDCPU,南北桥都有焊过,动的东西是多但手工不错没搞的 很烂,也没发现少东西,量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无明显短路现象,上电看待机正常,量有5v3.3v1.2v(只注意这几路,一直到修好也没确定还有没有其它的待机电压)电压正常产生,按开机键触发上电-----0.6左右马上掉电,不能2次触发,须关电重开才能触发-----保护了。
量北桥上电容发现有几个都是0欧的,再量南桥也发现上面有几个电容也是0欧的,晕了,后级有大短----可是没见大电流?怀疑上家加焊北桥加大故障,上家回答:都知道这机器北桥很热所以发现北桥 有电容0欧后直接换掉北桥,搞完一个样,怕搞砸了就不想再搞直接送来了。听完更蒙了:北桥有短他就换,为啥南桥也短他就不换了----是没信心了还是都换过了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北桥不是他说的加焊而是换过了,换的好不好也是未知数。
不想浪费时间,决定按套路来修,先确定是哪路电压引起的掉电,手头刚好有个4通道的泰克数字示波器,直接抓5V3V1.2V这几路待机电压,运气不错加上这玩意确实好用,应用示波器单次触发功能马上能看到1.2V比其它几路电压先掉下,确定掉电是因为1.2V电压先掉然后才引起的整机掉电保护。
找到原因就缩小了排查范围:待机1.2V正常,触发就掉电,说明是2次开启后有短路,重点找1.2V2次开启电路。电路图一翻,一量,狐狸尾巴就出来了,经Q11开启后转换出的 +1.2V_HT 电压对地1欧左右-----应是短路,(如图1 心暗喜这么快就找到了,但再一看头又大了,这一路电压到处都走,北桥、CPU、南桥这几个地方都用,各路上还有数不清的滤波电容还真不好找!(如图2
先碰碰运气看看是不是某个电容短路引起:先下了CPU,然后开烧!先是1A的电流烧,找半天不见哪里问题,再调到0.5V左右电流已经是2A了,还是一无所获!
不敢再调高电压,再这么整即便板烧不坏估计电源也要坏!还要想办法缩小范围!看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一路电压无论给哪个桥的哪个模块供电,都会经过一个电感或0欧电阻,这样就给了我一个可乘之机:就拆这些小玩意看看到底是哪个桥哪个模块引起的短路。
没有点位图这个工程就显得有点大,十几路的供电满板找那些小玩意还真很费力,加上运气不是很好,这样一路拆一路量竟然在准备完工时才确定是南桥的核心模块短路引起,拆开
R593
后该点阻值恢复正常:罪魁祸首是南桥。(如图3

拆下南桥后特意对图纸量板上相应点对应阻值OK,再对应量南桥上对应点确认南桥核心短路----有点不解也懒得深究:还能正常待机,正常触发,这SB不错啊!
上南桥,量阻值正常,但北桥上还是有0欧电容,想起965的北桥也是有这回事,决定不管这玩意,补好前面拆的东西,再次确认
+1.2V_HT
该点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开机,亮机,此机修复。
修的可能没技术含量但写的是有点辛苦,各位大师看完要不要顶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大人的 示波器那个是什么功能啊?居然能看到哪个电压先掉电??有时间去向您讨教讨教,我23号上南宁了 我在民族商场那边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那个1。2V的电压本来是待机就有的一开机掉电了就没有了。是不是的。。

网友:
獲益良多感恩

网友:
应该量下USB那两跟线看看   呵呵

网友:
你不是通道同时开了吧?上三个探头打三个电压?

网友:
看来没有波波还真不行啊,波波还要坚挺的才行!

网友:
真是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LZ超级有耐心啊

网友:
多量些南北桥,CPU对地阻值保留很有用的。

网友:
我也见过ACER 4720(北桥上还是有0欧电容,想起965的北桥也是有这回事)

网友:
965北桥上面有一两个电容短路正常的,我也遇到过,所以支持

网友:
呵呵,是阻值小吧,一般有可能是1欧的样子吧?

网友:
南宁星湖路的吗?

网友:
965的北桥上是有一个电容是0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泰克TDS2024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你知道这地方-----老乡?

网友:
请问楼主,用波波怎么能看出哪路电压先掉呢

网友:
双桥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