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1-04-21):
接一台苹果A1181,插适配器电源头灯不亮,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拆机看版号是K36,测电源口第5脚检测脚没3.3V,其他3,5V有,开关脚也有3.3V,测U6990第5脚无电压,供电没过来,看图纸得知此供电是由Q6940开关管产生的,还发现U6990的第四脚对地只有40多欧,更换完开关管和LM397完电源口有3.39V了,可是适配器的灯还是不亮,按开关还是不能开机,看论坛关于这方面文章说和SMC芯片有关,想请教下有经验的电池能正常开机的这种情况和IO会有关系吗?

已经解决,适配器也坏了

网友:
这电路好像修到过!! 当时有个小场管有问题,导致比较电路出问题,

网友:
LM397就是比较器,现在这块已经修好没问题了,就是适配器的灯不亮,第5脚有3.39V

网友:
看下进比较器的十几伏电压有没有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器的第5脚电压已经有了,换了开关管就有17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