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预热台,神一般的存在!

楼主(2011-04-21):
昨天发现烧烤架大小正好,搜索一番大吃一惊,惊现神器!才100元!!!!!!!!!稍加改动三温区不是问题

下面那架子才65元,完美!!!!不想焊接时还可以烧个烤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直接买发热管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太丑了,图中都是漂亮的成品,土炮就是丑,所以没弄,现在可以美了。

网友:
我擦,这个更妙:家电的潜力真大啊

网友(点评):
这个连数码管都没有的只有6档温度不是很合适的。有一种有18档温度(100-1800W,每100W一档的有可能好些)

网友:
图片看上去还是挺可以的,但不知道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是广告还是真的啊

网友:
你们太有才了能改装的话通告一下,搬个奖给你们

网友:
烤想为什么不想个微波炉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抛砖引玉,不是广告,图中这些东西都是又便宜又漂亮的成品,各位不妨动动脑改装一番,成本极低,又有卖相的BGA台不是就可以出炉了吗。淘宝上还有更多样式的,大家研究一下哈。

网友:
光波炉用的 卤素管 能不能精密调温??????谁知道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点评):
在温度设定点上是稳定的,但只有有限个点,少的只有5-6个,最多的有18个点。

网友:
好像张老的那种电陶炉好些吧,受热均匀

网友(点评):
是的,光波炉两根管子发热,电陶炉是螺旋电阻波纹带发热,前者算个线发热的话,后者可以看作面发热。

网友:
不错的建议  还可以 烧烤  估计 吃进嘴里的烧烤 都会有辐射... 这个东西只能 烤烤进水的板 用不了焊接  底部温度应该不够

网友:
加热 装置好做,关键是温度控制方面难啊.

网友:
难道传说是真的?
"只要功夫深,
煤炉也做BGA."

网友:
我看楼主还是悠着点,别板子没修好,反而烤坏了。
该省的省,不该省的还是别省了,小心得不偿失,毕竟板子脆弱啊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BGA设备已经不那么高贵了,直接买一个更可靠,更有保障;省下来的DIY功夫用在维修中也许更有经济效益。

网友:
加热容易,要控温就不容易了.BGA重要的还是在温控啊,要不怎么会有个温控曲线呢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有道理,家电毕竟是家电,用来整板子太不可靠

网友:
想法挺好 有点不太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光波炉温度有点低,只能做预热,烘干用

网友(点评):
温度绝对够劲,但不一定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