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5,断电

楼主(2011-04-21):
ABIT的板子,开机跑25自动断电。。。该看哪呢

网友:
加一句,做了一下南桥,美好,,再做么???

网友:
25 是要显示了吧。跑25断电,可能是跑到25的时候开关机电路出问题关电吧,按照这个方向试试。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估计是电阻坏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吧  显卡读取错误  关键致命  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怎么办呢

网友:
这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把网卡拆掉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考虑拆掉网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我刷刷试试,还是头一次考虑BIOS的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个跑25不过的,刷BIOS还跑25但可以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