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A本子

楼主(2011-04-21):
这台笔记本是进过水的,处理之后上电试验,发现电流可以上到0.98~1..02左右(外接显示也不显),不知道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你这样问 别人没办法帮你的,,你要确定清洗干净了。

网友:
如果还是不能开机的话 ,再去测量一下 缺少了什么

网友:
明天换一个显卡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奇怪的现象,换一个显卡就好了,但是现在换他原来的也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插拔过N次都不行。

网友:
也许是你更换显卡过程中的某个小动作,正好解决了以前无法启动的问题

网友(2011-05-28):
兄弟,你那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能否发给小弟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