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自动开机 跑到D5掉电

楼主(2011-04-21):
IO已经换过还是自动开机 CPU换了也一样跑到到D5掉电………………
cpu
掉电

网友:
amd的板子多怀疑桥,其他问题相对少见!桥出问题了会引起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正在加焊 期待结果……………………

网友:
加焊了 不复位 ……………… 悲剧了

网友:
拔下来重新置球喽 或者是干脆换一个桥 最好

网友:
焊桥吧,M2N的毛病一般都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