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Z9200鼠标排线短路,自制排线解决。

楼主(2011-04-21):
一台Z9200鼠标排线短路引起掉电。这线有点不好找。所以自制一条排线,直接上图。比较简陋,别用砖拍

网友:
不错,相当不错,学习了

feinimoshu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不错,下次我也试下

网友:
不错的想法!佩服.

网友:
要接多少根线呀

网友:
弄条排线改下  就不必那么麻烦了

网友:
手工排线,,厉害。。我一般用屏线来飞,

网友:
楼主好动手能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就是4根。一根电源一根地,两根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四条   5v的供电  一个地   两个信号

网友:
这线看起很不错,但是居然后期是飞上去的,我以为可以直接插呢

网友:
那还是 一样的啊    直接用屏线飞还方便些啊

网友:
用一节硬盘的IDE线,改出来也不错哦!

网友:
能把脚位定义发上来最好了。

网友:
现在修理费越来越来少了,只能这么干了,不然这维修不好作

网友:
哈哈,我有条声卡排线也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IDE线根本焊不了。你没看那个脚样,多小。一焊连一块。只能用飞线好一点。不过也可以找点们来接那样可以找大一点的线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