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电压不断跳变

楼主(2011-04-21):
机器拿过来,客户说装系统时候突然黑屏。再触发就触发不了。
可调电源,电压不断跳变 16V-19V 不定跳,电流有点小短。
取掉CMOS电池,自动触发 ,电压电流都不断跳。
BIOS刷过,系统供电芯片换过,跑线也没法 。
各位高手给给思路、、、
芯片
供电芯片
黑屏

网友:
天真无邪
的帖子
灯座测试,灯全亮的

网友:
换一个BIOS电池看下
天真无邪
BIOS电池 3V 再正常不过

网友:
dell vostro 1320 机器,板号LA-4232P,待机电流正常的话是0.02a ,触发点电压3.3v左右,如果是19v,bios坏,建议换一个;我一般只发现电流上下跳变,电压跳变很少看见,如果是跳变应该有短路,pl13电感,旁边的电容容易短路,别的你要慢慢查了。

网友:
先排除短路吧,重点查查3.3v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