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盈通板子 都是过LOGO画面就掉电关机 一块是945 一块是G31的

楼主(2011-04-21):
盈通板子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过LOGO 就关机了   还是短路 保护了

网友:
看有无电压的不稳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周围有电阻坏

网友:
1.换电源
2.看一下主板上的散热装置
3.把开关和复位的跳线拔掉,直接短路开机,再试试看

网友:
我是裸板子 点开机的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啊,我有个板子也是类似的,跑25掉电吹吹北桥就能过了

网友:
我觉得是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
用力压住CPU座子开机试下,  前段时间遇到一块也是到LOGO处掉电的、刷了一个低版本的BIOS 就OK了。    前面两种都解决过LOGO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