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0 电流:0.54-0.55左右

楼主(2011-04-21):
联想旭日120  电流:0.54-0.55左右     CPU  北桥 有温度,电压 都正常,复位时钟,条件限制测不到,bios  刷过,看电流 是  CPU 提取bios 程序体的过程有问题?    pu14  这个管子热   没有头绪了!   诚恳 求教!  谢谢

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谢谢!
最开始的猜测是正确的,果真是  CPU 提取bios 程序体的过程有问题,问题出现在北桥,但是我首先刷的bios,无效之后加焊的北桥,但是电流依然,现在仔细回忆整个过程,cpu 肯定已经有了 寻址的过程,中间环节有问题,突然之间想到了,会不会刷的bios程序体是不是 有问题,果真重新刷过以前的后,终于看到了电流的跳变----------呵呵    加屏  看到联想了!   一波三折
体会:  原来  cpu 寻址到北桥,南桥到bios 中间的电流基本没有变换,只有当软体程序被提取出来之后,电流才回明显的变化!

网友:
用示波器打各总线的状态,看跑到哪一步了

网友:
加焊北桥 ,看电流是没跑cpu

网友:
CPU都没过,
换CPU,查北桥虚寒否

网友:
楼主那么厉害,看电流都能看出是CPU提取BIOS资料出问题啊,主要是看复位出来没,以复位有没有出现为灵界线去维修

网友:
直接搞哈北桥啊

网友:
是呀,得用到波波啦

网友:
   谢谢 大家的解答,还在处理中......稍后把 结果 告诉大家!

网友:
查一查CPU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