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高手

楼主(2011-04-21):
换硬盘的电路板  需要牌子一样 然后容量一样的电路板吗?    我硬盘的接口烂掉了    需要换个电路板  高手说下细节  谢谢

网友:
你就这么样的语气和标题请教问题,高手肯定不愿意出手的。

网友:
牌子一样,容量一样,换了也不一定好...
能换好的话,那你运气真是好了...
还有,真的需要帮助,请您把型号,系列,故障详细现象都列出,帮你一起研究...
你接口坏了,但是不知道你什么硬盘,也无法共同讨论...

网友:
一般来说扔了,换你个头

网友:
换个接口不就行了,如果找到一样的电路板也可以,不过要把原来电路板上的rom芯片拆下焊到新的电路板上,否则不能用的,里面的信息不一样

网友:
型号.生产地.生产日期.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