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高手啊

楼主(2011-04-21):
我的硬盘接口烂掉了 需要换一个电路板   需要换一个牌子一样  容量一样的电路板   ?   还需要什么要求?

网友:
板号一样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号是不是E150630  这种    对上这排数字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
板号要一样的,只有同一牌子的才可能板号相同,换板后要将原板上的BIOS芯片换到新板上去,否则将会出现不认盘,甚至数据丢失!!

网友:
看你是什么硬盘对应什么板号  你这样我也不清楚这个是不是你的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