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扫描仪ScanMaker 9700XL 不联机??

楼主(2011-04-21):
一台扫描仪ScanMaker 9700XL 不联机,,此机能通电,电源方面没有问题,就是不能联机,,我量了一下USB,两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接他们两个数据脚。一个为706  一个为716,不知道正不正常。。
我查了一下线路,,两组线路分别经过一个O欧电阻(两个0欧电阻都没有坏,都是好的)到了一个ALi  M5611B A1 芯片的22脚和23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来的。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会不会是这个芯片引起不联机呢??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
买了一个新的ALi  M5611B A1 装上还是不行。。。。。超级郁闷啊。。。。。

网友:
你的电脑的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