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遇到ATI显卡故障的怎么做成功率高呢

楼主(2011-04-21):
我一般遇到ATI 显卡的 看电流 判断是显卡问题 就先 加焊  感觉A卡大部分都是无铅的 很难使其锡珠溶化,90% 都没成功  比如上次遇到三星R23 花屏 后来换个新的 还是花  后来对A卡 加焊 重植株 不行就不想搞了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
如果换个显卡还是不行可能花屏的原因就不在显卡了。思路得放宽点,显存,显卡跟显存通信的线路,都有可能

网友:
我的无铅的99%都做好了   不知道你的事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ATI也能有这么高?

网友:
是啊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的 无铅我的都调到 270 加焊的

网友:
270是设置温度还是实际测到板上的温度,如果到板上270温度是够高了,空焊的原因还有主板支撑和预热的

网友:
A卡和N卡一样的做啊?

网友(点评):
我感觉不能一样,一样的话ATI只怕凶多吉少

网友:
温度还是得在265左右啊。这样珠下的比较均点啊。

网友:
花屏不一定是显卡 显存有问题也会导致花屏

网友:
对啊  显存也有可能啊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碰到过好多ATI的,没回焊的时候芯片还好,下台后再量芯片都短路了,拆下芯片量也短路,我的温度都不高的,无铅最高也就230度,无耐芯片还是归了西

网友:
N芯跟A芯一样做吧,个人感觉A芯耐热反而比N的高

网友:
我也感觉ATI的难做 温度稍高点就短路了

网友:
三星的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A卡 下一道不行 我就直接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ATI的不是用焊台的   是用的手工的制作的     感觉用习惯了     一般芯片焊多久都有了自己的感觉了    这个不是没个人都适用的

网友:
A卡的花屏大多数出在显存故障

网友:
机器不一样温度也是不一样的,就同一种机器 我用的是xxxxxx的5860    原来的机器无名要到 280度,而换了个机器无名到235就化了,自己感觉就是,要把灯光打开,仔细从旁边看锡球,一般都能看到化了,如果看到动了在多加几秒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