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0 屏暗, 外接电源开机正常显示

楼主(2011-04-21):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就屏暗了,如果外接电源的话屏幕就正常显示,

用电池的话,高压条电压只有11V左右,用外接电源就有19V了,

这到底是电池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高压的问题,不匹配,也可能是电池供电电压低。一般19v的高压是12-19v的主供电范围

网友:
你这个电池你量量电压可能偏低了还有设置里面用电池屏节电模式是否开启

网友:
查下 笔记本电池电路看看

网友:
不是 电池什么问题,查看下电池用时高压条的 开关电压出来没

网友:
ON信号是有显卡和电源管理芯片给点的

网友:
不是什么电压问题电池原本就只有11V电压,电源19V;所以插电源用比插电池用屏幕会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