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无声音,

楼主(2011-04-21):
DELL D630
故障现象,耳机插入一半时喇叭有声音,全插入或不插没有声音,耳机始终无声。先是换声卡芯片,测试没有声音,后面换功放MAX9789A后故障依旧?郁闷的很,前一次碰到清华同方的鸟机,也是同一个问题.请各位帮忙.谢谢!!!
芯片

网友:
把耳机接口换了先

网友:
先换接口,接口不行了,照你说的应该有声音

网友:
耳机插一半响,这样肯定先换接口哇,不行再换芯片,思路问题

网友:
这个八成都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查图纸 顺利的话 几分钟可以修好

网友:
先把接口换了再动声卡啊,,

网友:
我感觉也是接口问题换个试试吧

网友:
你们都错了,不是接口的问题,还是声卡芯片的问题,连续换了三个全新原装的芯片,现在新芯片也有坏的呀。我修这个最有方法,到现在还没有碰到接口坏的。接口很少坏的。

网友:
上次有个SL410的机子也是同上的问题,我换了接口没用

网友:
虽然你说换芯片好了,但是怎么老觉得接口应该有问题,不然怎么会耳机插入一半就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