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导致声卡无法安装

楼主(2011-04-21):
        同行送来一台机说,声卡驱动装不上,试了好多驱动都不行,用PCI的声卡也不行,总以为是驱动不对,后来试着把驱动装了下,声卡是ALC101,应该是很好装的驱动,确实装不上,怀疑是主板上声卡芯片问题,查芯片的供电及周边电路,没发现异常的地方,最后把声卡芯片换了,测试依旧。
        后来重装了个系统,依旧如此,不想再花多长时间搞了,就放在那儿,准备不修了。
       也不知怎么的,后来修一块板,要一个AGP的显卡试机,就拿了该机上的显卡测试,该显卡共两个VGA的接头,原来都是接在靠在的一个接口上,能正常用,测试时不经意接到上面去了,结果不亮,再接下面的正常能亮,当时就想这个VGA头应该都能用的吧,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重换了一个显卡到原来那机上,声卡自动识别了,久违的声音终于出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供同行们计论。

网友:
  显卡 也带 声卡   只要把显卡的声卡禁用就好了

网友:
g450,经典!好牛的显卡啊

网友:
看不到这个显卡上面的声卡在哪个位置啊 ?

网友:
两个冲突了

网友:
显卡上没有自带的声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这个问题怨碰到过,怎么禁用显卡的声卡呢。

网友:
ATI的显卡一般这样的问题多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再装主板集成声卡的驱动就行了
不过这显卡看起来也够老的了

网友:
显卡上长得像IO得两个IC是什么东东

网友:
G450呀,传说中的G400MAX双长头的改进版,以前这个显卡号称2D显示质量是最好的,上1600分辨率不失真,好多珑管CRT都用这个卡来试机给顾客看的,

扯远 了,楼主打过VGA接口的1、2、3,13、14几个针对地阻值正常否

网友:
这块显卡看上去像是修过的,有个焊点很明显.就是你说的右边的那个VGA接口.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HP的机器,用原来的显卡,声卡就能认到,换了个X240的显卡就认不到声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备管理器 找到显卡自带的声卡 点击右键  禁用   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显卡还有自带声卡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 显卡 我也有 一块  但是 已经卖了  很经典 的显卡!!!哈哈

网友:
那要是用显卡上面的声卡,这声卡怎么用啊?声音从哪里输出来呢?

网友:
硬件冲突。进coms设置就好。

网友:
第一次碰到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显卡上真的带声卡吗,在那儿了。

网友:
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啊。没碰到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显卡,也不明白为何会冲突。

网友:
显卡有自带的声卡吗?

网友:
呵呵,第一次见到这种显卡,学习了!多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