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7FL4 17寸正屏显示器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1-04-21):
今日收了一台长城L7FL4 17寸正屏显示器,外置电源。故障描述:开机后显示正常,但工作半小时左右后黑屏,电源灯也熄掉。但机器放置一段时间后(一小时左右)又可以正常开机。现在没有头绪了,请坛子里的兄弟帮忙分析一下怎么搞。

网友:
判断一下是电源还是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的问题,先点下灯管,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比较好修啊。。

外置电源应该不会有问题

主要是高压部份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驱动板的毛病

网友:
经过测量显示器自己掉电后电源IC(HW2596)的各脚电压,初步判断是这个电源IC工作不稳定,准备购买新IC代换后再看情况。

网友:
是客户自己的电源还是你的电源?如果是客户的电源你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客户的外置电源是12V 4.16A,我用了一个新的12V 5A的外置电源。前面我说的这个电源IC(HW2596)是在驱动板上的。

网友:
本人是长城售后的!!这是这种机器的通病!!想解决问题很简单!!如果真想修好 给我留言告诉你怎么修!!   像他们说什么外接电源的事全是瞎扯!!告诉你就是驱动板的事!!想修好 给我留言 告诉你点位

网友(点评):
卖什么官子啊?是什么问题就坦率的说啊,不用你的帮助人家不也修好了。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柳同志的观点!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12V滤波电容换掉试试,故障也许会排除。

网友:
按键也要考虑一下,排除按键就是主控,跟高压关系不大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此显示器已修好。电源IC(HW2596)更换后工作正常。

网友:
原来是12V转5V的芯片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卖什么官子啊?是什么问题就坦率的说啊,不用你的帮助人家不也修好了。

网友:
这种机子 我也遇到过,好像 电源板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