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二修机维修

楼主(2011-04-21):
机型:联想G430
板号:DALE6MB 广达代工
此机是同行拿过来的二修机,说是进水了,他清洗后能开机了,但是没有CPU供电,他先后换了CPU供电芯片ISL6262和南桥,无果,于是让我帮忙看看。
  先目测发现进水的位置在ISL6237和南桥周围,主板上没有明显腐蚀的痕迹,看来进水不是太多。插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上到0.25不动,不掉电。测供电,发现除了CPU供电外都出来了,打开图纸,测ISL6262的工作条件。当测到48脚时发现只有2.5V,正常应该为3V。如图: 顺着图纸找+3V的来源,发现是从PQ44转换过来的,如图: 测PQ44的5678脚是3.3V,123脚只有2.5v.   4脚只有4.5V.正常应该是15V。怪不得输出电压这么低。测PQ34的2脚为低电平,正常,测PR201上端只有4.5v.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15V。找+15V的来源,发现是由两个复合二极管组成的升压电路组成的,如图: 测PD19的输入脚5V正常,测PD20的输出脚4.5v 不正常。很明显,升压电路没有工作。问题找到了,开始修吧,换PD19和PD20,不行。换PC143,PC144,PC145,PC146,还是不行。测ISL6237的23脚和PC146之间没有断线,说明DL3方波信号已经送过来了,可为什么升压电路就是不工作呢,维修陷入困境。
    突然之间我灵机一动,既然DL3的信号不能用,那DL5的信号能不能用呢,说干就干。把PC144和PC146与DL3相连的那一端断开 ,然后飞线到ISL6237的18脚。试机,哈哈,+15V输出正常了,装上CPU 内存,屏幕点亮,此机修复。只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DL3的方波信号不能用而DL5能用呢?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清晰流畅。
似曾修到过同类故障!不过是 IBM  3M转3B

网友:
莫非中间有信号干扰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的文章。

网友:
应该是ISL6237芯片本身的问题,DL3没发出信号吧

网友(点评):
赞同,也有可能是DL3已经产生,但比较微弱。

网友(点评):
但是3V5V输出是正常的,这又怎么解释?

网友:
顶一下,看看

ECS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ECS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点评):
莫名其妙,风牛马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