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5-1002nr 清理风扇档LOGO

楼主(2011-04-21):
客户拿来一台惠普dv5-1002nr ,说CPU温度太高,死机,拆机看芯片组,CPU是AMD的,检测温度到90多度,拆机一看散热片堵死了,然后清理了,装机,上电后CPU温度还是高,到了99度,马上关机。拆机检测CPU风扇电源接口没接,接上后,开机档在LOGO,死机,BIOS也进不去,怀疑CPU温度高,CPU烧了,手头没同型号的CPU,只有考虑刷BIOS,排除因为没插风扇造成BIOS程序错乱,到百度,惠普中国官网都没找到此型号的BIOS,找了2个多小时,最后在谷歌输入dv5-1002nr drives第一行进去就找到了,从刷后机子正常。

网友:
补充下   :档LOGO的时候COMS放电了

网友:
档LOGO,是不是硬盘没插好,或者光驱啊
你收了多钱?

网友:
刷下BIOS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裸机试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差点要加焊南桥了

网友:
没准从新装一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装了好几遍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硬盘或者主板没有安装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