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5上网本,,用U盘安装系统,结果重启电脑不亮...了..

楼主(2011-04-21):
拆机测主板,都是好的..就是不亮机..查了论坛上..说刷BIOS就好啦...请问那一个是...BIOS...是八脚的那个吧..25x80av-----在线等...

网友:
为什么会不亮了?是因为你的失误吗?外接能亮吗?

网友:
25x80那个8脚IC ,应该就是BIOS,0.4左右电流可以刷 BIOS试试的

网友:
软刷BIOS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