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 410K维修,,

楼主(2011-04-21):
接到一台SL410K.. 不知道这机器有没有通病...加电测,,CPU电压没有出来...就掉电.....换CPU主供电也不行..

网友:
按图纸查缺少什么信号导致CPU供电不出来

网友:
貌似这款SL400坏的很多啊,每天都会看见有人发SL400的机器故障。

网友:
同意 查 HWPG   看是哪个PG没有产生

网友:
CPU供电不出,当然先查使能,再查PWG

网友:
这个板难查,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