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 使用过程老是掉电,,风扇也不是很热...

楼主(2011-04-21):
华硕A8S  使用过程老是掉电,,风扇也不是很热...不知道什么问题,也没有花屏..好好的就掉电,,

网友:
不是热引起的。查一下风扇控制线,如果那根接触不好也会掉电。现像为风扇长转,掉电不定时。

网友:
CPU 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自己用的华硕,都处理过,正在测试中.

网友:
找图纸,按照时序一点一点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