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5 ACER 开机不亮

楼主(2011-04-21):
使用U盘安装过后,关机,,重启就不亮啦.......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有没有跳变? 换根内存?试下外接?加焊下CPU 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BIOS的通病啊......2年以前我就修好过

网友:
一般刷BIOS解决.都刷好过N个了.

网友:
是BIOS问题

网友:
电流在0。45左右上下跳的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又学到一招

网友:
呵呵,我也刷好了一台啊!

网友:
这个机器除了BIOS坏别的还真没怎么修过

网友:
电流0.45左右跳动,通过刷BIOS...问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