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笔记本U口故障

楼主(2011-04-21):
一个ACER的笔记本U口出错。不认U口设备。但USB鼠标能加电。出现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网友:
USB 5V实际输出测量一下

网友:
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打下信号线的阻值吧,,可能南桥坏的多了。

网友:
信号线 电压 地线 时钟  不行干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