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上电无显

楼主(2011-04-21):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机器.上电无显。看电流已经亮了。但是接屏不亮.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擦了一下亮了一次。但是装起来又不亮了。之后换了屏线。屏幕。都不行。拆出主板。各组电压头正常。加焊显卡.也不行。换了一个显卡也不行。请各位支支招。在线等。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一下屏线口子有没虚焊 在随后查一下口子的信号脚

网友:
先看信号有没有到齐啊,再往下查吧

网友:
那我先去查一下

网友:
打一下主板的屏线接口上面哪些信号没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