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费解的技嘉 P31 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1-04-21):
主板型号:GA-P31-DS3L  REV:1.0

主板故障: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维修过程:目测外观无划伤,烧伤痕迹。按着供电,时钟,复位的流程,测南北桥,内存,CPU供电基本都正常,测PCI 时钟电压波形均正常。看了哈IO 型号是IT8718F-S GXS GB  测了下PWROK 正常的高电平,再测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的PG也正常。这几下子用完,还没发现问题所在,心里没底了。想在基地看看有没得图纸,好在研究一下。结果没的。心想就只有乱来了,先换了IO,未果,接着又取掉网卡,依然没得搞。纠结呀。无赖,拿着波波在时钟芯片旁测了半天,也没发现撒子异常。这么麻烦,就先放到旁边了,忙其他机器去了。结果客户来的时候也没来得及在看一眼,客户说自己需求不大,就叫他换了块新的G31,RMB:380。呵呵。客户走了,板子留给了我,第二天在修板时突发奇想,技嘉主板BIOS易坏(地球人都知道,哈哈。),有没有可能是BIOS坏了呢,反正也没招,不妨刷来试试,空了就下了个BIOS一刷,居然看到C1了。笑惨了。毕竟这块P31做工还是很不错的。装上余下零件,亮机了。在焊上网卡,装个系统。跑个3D,都没问题。最纠结的是,怎么会BIOS坏了也。费解。

网友(点评):
英特尔的板BIOS资料坏会影响复位是第一次听说过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很早之前就维修过,这样的问题你烧BIOS好了之后,你放上几天在拿出来测试,有可能又会出现原来的现象。RST LED常亮。但是有的会好。至今RD没跟我们说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不错啊!这维修经验可以学习啊

网友:
手上有块一模一样的板子,CPU没供电,在店里找了半天竟然找不到6312的片,很郁闷

网友:
PCI槽也没有复位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之后,首先就要考虑是不是bios出错导致不跑马的。

网友:
技嘉的一般测电压正常主刷个BIOS,不行再仔细查下

网友:
楼主最后一步应该就刷一下BIOS ..

网友:
灯常亮。你测量A15多少V吗
要不你再试试,把BIOS去掉,看是否还是无复位。莫非是BIOS里有复位的程序?类似笔记本了???
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饼哥交代的事,肯定要办撒。但是结果不尽人意,我取下BIOS还是要复位,灯也灭了。与当天维修时用的是同一张诊断卡,同一U和同一电源。难道是BIOS程序错乱,导致不复位。要是当时保存个备份就好了,可以写回去试试。目前为止,我都还没见过台式机BIOS程序里,设计了开机和复位程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撒,前面都无用功了。

网友:
不跑码,跟BIOS也有关哦。。明天去下我那几台机。。

网友:
这种问题在技嘉其它高端板上也有  刷BIOS就好  我也无解

网友:
各电压正常没复位 要是我也不会修了

网友:
楼主我手上也有这块主板,倒我这个能跑码,但奇怪的是显卡槽和PCI槽无时钟电压,其它地方倒是有时钟,换过时钟IC未果,我猜可能是BIOS,或者换个IO试试,你能不能用万用表测一下这个显卡槽时钟电压是多少,报给我。谢谢!

网友:
P31-ds3l  不开机,BIOS资料出错是通病.

网友:
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听说过!

网友(2011-05-24):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复位成双杆波才对。就是BIOS资料出错,支持不了那么大的U,或许换个小点的U就可能有复位了。技嘉G31的就有好多这样的,我换的C D 2.66的就正常复位了。换奔腾的就没有了。重写BIOS就OK

网友:
很正常,技嘉的板子P31,EP31,945这几款都是BIOS坏掉就会复位灯亮的!

网友:
这个板子 就好好这口  BIOS  我从有这个板子 就这个板型修了 不下低于:1000 片 。。 看好    我是GIGABYTE 的 工程师 以后只要是 GIGABYTE的板子 可以短息交流

网友(2011-07-11):
还是杰哥说的有道理,哈哈

网友(2012-05-11):
是啊,没复位怎么跟BIOS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