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发的HP CQ40新怪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1-04-21):
今天下午5点多接了一台HP CQ40的机器插电待机0.03。这个机器是开机后才有3V 和5V吧?开机上电上到0.07就不动了,然后简单的测下就报价格了·等待明天去修··我看了各位发的帖子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所以就发个帖以便以后别人遇到这问题也好找。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发的等待今天修·····················呵呵·····这个机器今天修好了······这个是PQ302 和PQ301损坏造成3V 和5V变成0.13V直接换掉就好了,另一个就是以前待机有0.03V,但是我修好了后。它的待机在插上万能电源一下子0.01V变成0  .00V在万能电源上看不到待机,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吧,待机时3V  5V 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机器是待机时就有3V 和5V,我看了下帖不知道是那位说这个机器是开机后才有的3V和5V,误人子弟啊,提醒下各位刚修机器的朋友们,它的1.05V  和1.8V的电感的阻值不要以为是接地,万用表测试是0.09其实这里没有接地是正常的,有些机器这种情况都有这种阻值的所以不要被误导。以后每天修好机器都来发帖和各位交流下维修经验。如果表达的不好请各位见谅。上面那段时因为怕各位没有看到上面原因所以就把它也复制在前面了。

网友(点评):
图纸中有时序,这个是待机就有3 5V的。以后要学会看图,不能靠猜。

网友:
1.05V  和1.8V的电感的阻值不要以为是接地,万用表测试是0.09其实这里没有接地是正常的
这里的阻值应该不会这么低的吧,应该是你刚通完电之后再测才那么低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啊  论坛好多人 修不好的时候求组求组 等好了就什么也不说了啊

网友:
月黑风高杀人夜 ······你好··这样子的错误是不会犯的···确实是那么低的··那次你修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不要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