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7寸,黑屏

楼主(2011-04-21):
    有高压,黑屏,拔掉VGA线,提示无信号,我调过高压包,毫无作用!!望各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
找个24的程序写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能提示无信号,,表示行电路是好的了,,为什么还要换高压包试

网友:
1:分清是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如你不能分清怎么判断最好换台好的显示器来判别。
2:如是主机的问题就按修电脑的步骤来修。
3:如是显示器问题就重新启动电脑。看是否显示器能亮起。
4:不能亮起。就查显示器的数据线13,14针的对地电阻是否有短路与断路。
5:能亮进系统后就黑屏就查S效正电容与识别电路。(有些在不同的刷新率与分辩率能点亮与黑屏)。

网友:
    哈哈````现在已经查出问题来咯!!就是主机的分变率太高了,还有刷新频率太高了!!

网友:
   嘿嘿```不好意思犯这些低级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换高压包,而是调高压包上的旋扭,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