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所有USB 都不能用 电压正常 阻止也在500-600

楼主(2011-04-21):
   主板I/O芯片换了  南桥加焊过   但还是不能用 USB   其他接口都能用     求各位指点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你可以换南桥,也可以在PCI槽上加一个USB卡

网友:
换SB试试啊

网友:
usb有供电吗?看看是不是跳线帽跳错了或保险坏掉了。近bios设置看看是否把u口给关掉了,不行就冲刷个bios。都不行的话你就换南桥吧

网友:
7楼的回贴都不看的吗,人家说了电压正常你还问有没供电,真无语了,另外USB还有跳线吗,第一次听说,USB的供电是南桥提供的,数据和时钟线是直接进南桥的,哪来的保险和跳线,真是高人

网友(点评):
USB的供电应该不是南桥提供的,南桥是数据方面的。

网友:
上面自己小白一个!还说别人!USB跳线不知道吗?没见过?虽然楼主说电压正常所以看跳线是没用的,不过我得告诉你有的USB有跳线!如果你不确定或者你不知道就不要妄自菲薄!难道这点自尊都没有?保险我不确定有没有,没注意过!不过应该有的板子上会有的。不懂的话最好潜水!或者请教!而不是乱叫!

网友:
恐怕只有你作的主板有USB跳线

网友:
可以确定南桥坏了,如果客户换就换南桥吧

网友(2012-03-31):
你看看负数据有电压没,没有照你的情况就是南桥了

网友:
USB跳线的主板多了,,加块USB卡吧,换桥有风险

网友:
大部分台式机主板的USB供电都有跳线的,跳SB5V或者红色5V。这个掉了,会引起USB无供电的情况,很好查的

网友:
人家都说电压正常了呀,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主板有USB跳线的哦,要不要拍张照片给你看?还有楼主清下CMOS设置试试,是不是不小心屏蔽了。。

网友A(2016-11-04):
我的也一样呀,没供电还好, 有电压阻值也正常的我想也差不多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呀,没供电还好, 有电压阻值也正常的我想也差不多是桥了

看是什么样的主板,如果值当的换桥可以换个试试吧,一般找料板拆一个

网友:
同行三十块一块板,你让我换个桥,没事拿来练练手还好,不然的话还要植珠这些做不来,还是算了吧